[求助] 关于PSS和TRAN的仿真问题

楼主(2022-01-18):
我在对LC-tank VCO仿真时,用pss仿真,可以仿真得到一个周期内的波形;但是我用tran仿真(加了initial条件,加了上电时序,还人为在power上加了高频噪声,仿真精度选择moderate),但就是无法起振(放了毫秒级),请问有什么可能的原因吗,谢谢!

网友A:
仿真的时候,可以在电感上加初始电流,之前做XO的时候是这么做的,另外不能只看moderate,要设值最大步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的时候,可以在电感上加初始电流,之前做XO的时候是这么做的,另外不能只看moderate,要设值最大步长 ...

好的,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