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port大小写

楼主(2022-01-18):
LVS上打开了区分大小写 为什么检查的时候还是不区分

网友A:
你这个明显受到开关控制,首先要检查开关是否打开了

楼主:
没有提示 直接通过了
Layout里的是AVDD 电路是av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明显受到开关控制,首先要检查开关是否打开了

请教一下 开关是哪里 是什么语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 开关是哪里 是什么语句

三个“YES”改成“NO”,再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 开关是哪里 是什么语句

直接搜索IFDEF 后面那个名称,那个是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YES”改成“NO”,再去试一下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明显受到开关控制,首先要检查开关是否打开了

确实有其他开关 找到了

网友C:
搜一下CASE_SENSITIVITY看看是不是开了,你看419行为TRUE,下面三行才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一下CASE_SENSITIVITY看看是不是开了,你看419行为TRUE,下面三行才有用。

已经找到了 是这样的

楼主:
你意思是加上这条语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