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run 仿真问题

楼主(2022-01-18):
有大佬遇到过 用nc仿真的时候,时钟停止的情况吗,仿真没有退出,看波形突然就不动了。感觉是整个仿真器直接挂了

楼主:
我在顶层直接加一个initial块产生另一个时钟,到同一个时间点也不动了

楼主:
有大佬遇到过,或者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一般是进入一个forever/while循环中了,然后这个循环中又没有仿真时间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进入一个forever/while循环中了,然后这个循环中又没有仿真时间前进

假设顶层有两个initial块产生两个时钟信号,一个进入了循环,会影响另一个initial块吗

网友B:
http://www.lujun.org.cn/?p=3728
几个initial也都是同一个仿真时间,zeroloop了仿真时间不推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lujun.org.cn/?p=3728
几个initial也都是同一个仿真时间,zeroloop了仿真时间不推进了 ...

感谢!感谢!感谢!我去试试

网友:
逻辑上存在组合环,因为仿真没有实际电路的延时,所以死锁了

网友:
肯定是遇到zero-loop或者time step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