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CO输出波形不正确

楼主(2022-01-18):
求助:事情是这样的,我原先使用的是一个有电感模型的库,搭好电路后,是可以正常震荡的,但是这个库没有可变电容的版图所以我更换了库。两个库工艺相同。

我将电感进行sp仿真,得到touchstone文件放入更新过的电路(电路参数皆没有改变,仅仅是电感模型用nport器件代替),但是结果无法震荡。
我尝试过将交叉管增加尺寸,也没有改变。求问有什么可能的原因?

VCO输出波形

VCO输出波形

VCO电路

VCO电路

网友:
没起振是可能由很多原因导致的,比如负阻管的大小,仿真中起振条件的设置,testbench搭建的正确与否等等,需要自己排查

网友A:
初始条件加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条件加没有啊

加过了。

网友:
1,两个电感sp仿真电感值和Q值是否一致
2,仿下环路增益是否满足起振条件
3,把tran的maxstep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