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语言中一个小小的函数car

楼主(2022-01-18):
我刚开始学习skill语言,四处找文档,有一个文档里写着caadr('(1 2 3) (4 5 6) (7 8 9)')=>7
为什么是7?为什么不是4?
还望各位sill大佬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首先你写错了应该是caadr('((1 2 3) (4 5 6) (7 8 9)))这才是返回4。caaddr('((1 2 3) (4 5 6) (7 8 9)))返回7

网友(点评):
第一个是4,看错啦!

网友A:
1、首先这个写法就不对 '(1 2 3) (4 5 6) (7 8 9)' ,单引号结尾多了一个,括号可能抄错了。
2、其次 caadr 可以拆开理解 car(car(cdr( list )))。

如果答案是7,那我猜这个 list 应该是 '((( 1 2 3 ) ( 4 5 6 )) ( 7 8 9 ))

网友:
要想弄懂这个语句,首先要知道list是怎么定义的以及car cdr分别是什么意思,再说你这个表达式写的有毛病,

楼主:
多谢多谢各位的解答,让我又明白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首先这个写法就不对 '(1 2 3) (4 5 6) (7 8 9)' ,单引号结尾多了一个,括号可能抄错了。
2、其次 caadr ...

嚯嚯,抓住大佬咯,梦幻联动!!!
(顺便催更,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