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libre LVS问题:ERC PATHCHK GROUND && POWERNOFLOAT

楼主(2022-01-18):
Calibre LVS时出现问题:ERC PATHCHK GROUND && POWERNOFLOAT原因:存在既不连接电源,也不连接地的节点,可能时NWELL,也可能是不同模块之间的连接点
解决方法:(1)在这些节点的Schematic上打Pin,在版图上打上Label;
思考:那岂不是所有的节点都要打Pin了,需要思考更好的解决方式

网友A:
没必要所有的中间节点都打上pin,而且也做不到,TOP正常只会有接PAD的PIN
解决方式就是看ERC结果,逐个查看未接电源地的节点是否正确。

网友B:
这些是让你去review的,确认设计没问题就wai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所有的中间节点都打上pin,而且也做不到,TOP正常只会有接PAD的PIN
解决方式就是看ERC结果,逐个查看 ...

有时候这种ERC错误会报上百个,一个个去检查,感觉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是让你去review的,确认设计没问题就waive

可是如果ERC这种错误太多了,检查起来太费时间,昨天这个地方就报了1000个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如果ERC这种错误太多了,检查起来太费时间,昨天这个地方就报了1000个错误
...

ERC也需要看重点,只需要重点检查NW没接电源和PSUB没接地的情况,这种在ERC中有单独的分类。这种情况正常应该不会有很多,即便是很多也需要逐一排查。

网友(2024-08-08):
一下出来上千个错根本没办法一个个的排查怎么办

网友(2024-11-20):
我也是想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