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CO版图的一些知识

楼主(2022-01-18):
求大神讲解一下:VCO版图的注意事项:重要模块、匹配···

网友A:
例如要做到整体对称匹配,相同的几个模块并排摆放,并且每排中每个cell中的匹配管都做到ABBA或ABAB,高频噪声信号最小线宽拉开至少三倍最小线宽环境一直需要加shileding,这些信号线不要从器件上面走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例如要做到整体对称匹配,相同的几个模块并排摆放,并且每排中每个cell中的匹配管都做到ABBA或ABAB,高频噪 ...

请问这里面哪个是高频噪声信号?电感输出端的金属宽度和电感一样宽吗?

网友B:
1、所有跟电感以及谐振腔连接的金属走线尽量走高层厚金属,减小金属电阻,减小对谐振腔Q值的影响
2、电感线圈附近不能有其他金属(包括ploy)成封闭环的现象,防止涡流效应,导致电感Q值下降
3、VCO除有源器件部分,其他地方都铺NTN(高阻绝缘衬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所有跟电感以及谐振腔连接的金属走线尽量走高层厚金属,减小金属电阻,减小对谐振腔Q值的影响
2、电感线 ...

谢谢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要做到整体对称匹配,相同的几个模块并排摆放,并且每排中每个cell中的匹配管都做到ABBA或ABAB,高频噪 ...

感谢感谢

网友C:
1.尽量保持对称性
2.减小寄生电阻电容
3,电感下面的地线,电源线不能成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尽量保持对称性
2.减小寄生电阻电容
3,电感下面的地线,电源线不能成环 ...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