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0 DG层 工艺中是否存在

楼主(2022-01-19):
smic180 DG(Dual Gate )  是define 5V IO device 层

  但在非IO的高压mos上 也存在这一层
在工艺中 这一成是否有实际生产层 还是仅仅标记层呢??

网友A:
这个工艺叫dual gate oxide process,是有不同的生产步骤

网友B:
没有做过smic的工艺,我想大部分工艺定义这种层次的含义是共通的,有这一层说明器件应该不只有5v的栅氧,应该还有其它电压的栅氧,例如1.8v的栅氧,所以这一层是有实际意义的,并不是单纯的标记层,它定义了生产过程中栅氧的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做过smic的工艺,我想大部分工艺定义这种层次的含义是共通的,有这一层说明器件应该不只有5v的栅氧,应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艺叫dual gate oxide process,是有不同的生产步骤

网友C:
DG是mask layer不是CAD 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DG是mask layer不是CAD layer

mask 层是工艺设计中 需要处理的层 是吗??
而你说的CAD层 又是什么意思??  CAD中存在而实际生产时 没有的layer??
谢谢 !!

网友C:
引用 楼主:
mask 层是工艺设计中 需要处理的层 是吗??
而你说的CAD层 又是什么意思??  CAD中存在而实际生产时 没 ...

mask是实际生产的,CAD layer就是mark for DRC,LVS or DFM等辅助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sk是实际生产的,CAD layer就是mark for DRC,LVS or DFM等辅助层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