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sroute时followpin连接到pg时会多出来一点,就会报错

楼主(2022-01-19):
(E4)ITVWTF[GHT7[GGYU)HR.png 怎么做成下图这种的

网友A:
把M5下面的row都cut 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M5下面的row都cut 掉

删掉M5层的row,cutRow的命令么,请问为什么要这样操作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删掉M5层的row,cutRow的命令么,请问为什么要这样操作啊

cutRow -area
这只是其中一个方法,因为默认sroute M1会extend 到rowEnd ,
把你加endcap 右侧到IP左侧之间的row cut掉,M1就不会伸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utRow -area
这只是其中一个方法,因为默认sroute M1会extend 到rowEnd ,
把你加endcap 右侧到IP左侧之 ...

非常感谢,已解决,还有别的方法,可以讲讲思路么,小白涨涨见识

网友(2023-02-08):
我看别的帖子解决方案是route-sroute-adevanced-extemsion control选择none

网友:
这个错误类型是dangling wire ?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已解决,还有别的方法,可以讲讲思路么,小白涨涨见识

请教,最后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