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过了LVS之后,PEX失败

楼主(2022-01-19):
错误信息如下
Screenshot from 2022-01-19  这个器件是工艺库里面直接导进来用的,
把他去掉之后再进行LVS和PEX都可以成功,
但是这个器件本身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什么其他可能是我没有注意到的吗?
有好兄弟能提供一下思路吗

网友:
衬底那端看看是不是没处理

网友:
是不是需要check and save一下schematic?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串贴了,不是这个贴

网友A(2022-03-29):
segment数只能是1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gment数只能是1

不好意思,串贴了,不是这个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