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综合结果和RTL代码不一样

楼主(2022-01-19):
软件版本:vivado2019.2,综合策略为默认配置;;系统:win10
板级测试发现功能异常;;打开综合结果设计观察原理图发现有个模块的输入输出端口都不对,之前没有用generate___endgenerate时结果正常;;故怀疑工具的问题;;望赐教,谢谢。
出错的代码片段(简略描述一下):
module Etherctrl_top #( parameter Local_addr=1)
//该例化的模块综合出错,,综合的结果观察模块视图,,发现input output的端口都不对,
//该模块通过tx_axis_mac_.....等信号和MAC交互来控制网口的发送
eth_ctrl (.........);
//由于是多网口设计,只用一个share logic就行;;故想通过generate来实现条件编译
 generate
if(Local_addr==1) begin:eth_ch0
//根据输入的参数来选择例化的模块,例化的模块1
tri_mode_ethernet_mac_2_support (......)
end
else if(Local_addr==2) begin:eth_ch1
//例化的模块2
tri_mode_ethernet_mac_2 (........)
end
endgenerate
endmodule

网友A:
仿真过了吗

网友B:
使用parameter的方式来控制模块例化,个人感觉不太合适,建议lz使用预编译的反射,即使用`ifdef  `esle ifdef ……`endif这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parameter的方式来控制模块例化,个人感觉不太合适,建议lz使用预编译的反射,即使用`ifdef  `esle ifd ...

一开始我也是准备用 宏定义 的方式来实现条件编译,,但是细想自己的场景好像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过了吗

我将异常综合的模块 eth_ctrl 设置成OOC模式综合编译后就正常了;;没有像正常代码源文件那样综合;;算是用另一种方式完成了综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