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麻烦大虾教我一下psub2这个层次怎么画,怎么用,万分感谢

楼主(2022-01-19):
400资产

网友:
这个层是做lvs时用来区分不同的地的(物理上地还是通过衬底相连的),画的时候用这一层盖住同一个地的模块就行,就是比如VSS1 VSS2,连VSS1的模块都盖一下,VSS2的模块盖一下,注意两个不同地的模块的psub2不能相连,相同地的可以相连。

网友:
psub2就是区分不同地的,记的盖全,

网友:
pusb2只针对nplus有效

网友A:
2楼说的是对的,只不过如果只有vss1和vss2 两个gnd的话,其实只要把连接vss1或者vss2的模块盖住其中一个就可以了,没必要都盖住,3个不同的gnd就分别盖住2个,以此类推!

网友(2024-08-29):
引用 网友A:
2楼说的是对的,只不过如果只有vss1和vss2 两个gnd的话,其实只要把连接vss1或者vss2的模块盖住其中一个就 ...

请教下前辈,最后的GDS的时候需要去掉这个层吗,感觉好像只是为了过LVS?

网友(点评):
不用去掉,这个层次就类似一些识别层,不会产生实际的MA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