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ERC怎么做?

楼主(2022-01-19):
做PERC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A:
找到foundry 提供的perc rule, 有的需要配置,按说明文档配置. 然后按说明文档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foundry 提供的perc rule, 有的需要配置,按说明文档配置. 然后按说明文档执行. ...

有perc rule的例子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perc rule的例子么?

难道你想自己写吗?这难度有点大,简单的还行。全套检查就复杂的多。简单的例子可以看我公众号:IC模拟版图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想自己写吗?这难度有点大,简单的还行。全套检查就复杂的多。简单的例子可以看我公众号:IC模拟版 ...

好 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