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NW问题

楼主(2022-01-19):
各位大神您好,新人,第一次接触DNW的画法design rule:

DNW space为5um
NW包DNW为1.5um;
NW space :0.6um(相同电位) 1.4um(不同电位)
又Ptap或Ntap需要画在DNW里面
问题:
PMOS与NMOS的Floorplan就不知道怎么布局比较好了,根据drc检查,就需要隔得很开,很浪费面积。而且不同电位的NW距离也大
不知道怎么去减小面积。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怎么排版合理一点。

网友A:
一般dnw是可以覆盖全部版图的,n管和p管都可以覆盖,里边不同电位的nw需要分开,而且此时的DNW就要选择覆盖了,把那个不同电位的扣掉,相同电位的连接一起之后应该就没有DRC了,面积应该会有浪费,不要刻意去压缩面积,给自己留点余量

网友:
都用到DNW了就没必要口面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dnw是可以覆盖全部版图的,n管和p管都可以覆盖,里边不同电位的nw需要分开,而且此时的DNW就要选择覆盖 ...

了解了,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