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的输出为啥这样接运放

楼主(2022-01-19):
我有两个问题
①这个运放是什么一个运放吗,他的输入对管尺寸不相同,VP的p管比VN的p管多9个?
②这个运放是用在bandgap的输出端,如图2,Vref已经产生,然后为什么又要接在运放的VP端,然后VP和VN之间跨接一个电阻,然后再……,问题有点说不清了,反正就有点迷惑,
各位前辈帮忙看看,如果有推荐的文章,谢谢发一下了,感谢解答的前辈!

网友:
为了提高psrr,lazavi书上都有啊

网友A:
是dVGS作用在电阻上产生一个正温电流,用处不太清楚,可以发个完整的电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dVGS作用在电阻上产生一个正温电流,用处不太清楚,可以发个完整的电路看看 ...

网友B:
我有两个问题
①这个运放是什么一个运放吗,他的输入对管尺寸不相同,VP的p管比VN的p管多9个?
②这个运放是用在bandgap的输出端,如图2,Vref已经产生,然后为什么又要接在运放的VP端,然后VP和VN之间跨接一个电阻,然后再……,问题有点说不清了,反正就有点迷惑,
各位前辈帮忙看看,如果有推荐的文章,谢谢发一下了,感谢解答的前辈!

1.有可能key錯,不然就是想要產生offset
2.這個是regulator電路,是利用bandgap來產生所需的電流,另外,也可以隔絕noise從bandgap的輸出訊號進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个问题
①这个运放是什么一个运放吗,他的输入对管尺寸不相同,VP的p管比VN的p管多9个?
②这个运放 ...

什么key错呀,没听过这种表述,不太明白,望前辈解答
我的那个输出接的一个buffer(用轨对轨输入和push pull输出的)的VP端,应该不是给他转为电流

网友:
看起來像是VP與VN產生一個offset電壓,產生的offset電壓經過一個電阻後產生一個電流,這電路很特別,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不過和bandgap後面接的regulator原理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