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向功率mos的辨别

楼主(2022-01-19):
请教各位大神朋友们,有没有认识这个器件的。

是从反向拍照的,大概认得出来是的pmos,但是看不出来WL值

看位置是个功率大管,每层如图所示

M1

M1

ST

ST

PL

PL

网友:
华夫饼式

楼主:
但是图上看无法区分管子的poly具体是哪些部分,WL要怎么提取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图上看无法区分管子的poly具体是哪些部分,WL要怎么提取呢?

算总w总l就是十字那地方,你把关系提出来就可以知道几个管子了,怎么合并尺寸了;实在不会就问design

网友B:
《版图艺术第二版》434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图艺术第二版》434页

大概知道应该是华夫功率管,但是WL值不确定怎么量,请问你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总w总l就是十字那地方,你把关系提出来就可以知道几个管子了,怎么合并尺寸了;实在不会就问design
...

L值应该是取源漏之间的值吧?
如果是直接量的总W值,会不会偏大?
是方向提取的,没办法问fab

网友:
引用 楼主:
L值应该是取源漏之间的值吧?
如果是直接量的总W值,会不会偏大?
是方向提取的,没办法问fab

不是问fab,是问你们电路工程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知道应该是华夫功率管,但是WL值不确定怎么量,请问你知道吗

L就是源漏之间的距离,W就是每对源漏之间的POLY的长度呀,这些基础单元确定之后看金属连线如何连接确定匹配方式得出m数。
你提逆向电路不可能提出100%精准的数据的,提个大概数据,整理完电路让设计在前仿的时候再根据要求来确定所需的参数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