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稳定性是针对大信号还是小信号

楼主(2022-01-19):
我们经常说的闭环的相位裕度要合适来保证闭环的稳定性,这个稳定性是针对小信号而言还是大信号而言。

网友:
小信号不断正反馈,可不就成大信号了么

网友A:
所谓稳定性,一般是指线性系统自身的特性。 稳定的判别,也是用线性模型及其工具进行计算和判断.
所谓小信号,也就是在模型静态工作点附近的线性展开,进而做线性近似。
所以一般稳定性 指的都是针对小信号的。

对于大信号,会有一些非线性的判别和方法,从非线性中抽取出线性部分做估算,也是可以的。所以广义上,也可以用于大信号。
比如,sdm中,量化器就是非线性模块,但是他的增益还是可以通过统计的方法获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稳定性,一般是指线性系统自身的特性。 稳定的判别,也是用线性模型及其工具进行计算和判断.
所谓小信 ...

那就是这个稳定性就可以说是针对小信号吧,大信号稳定性有相应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