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port_timing表示含义

楼主(2022-01-19):
小弟看PT 的userguide时对于-nworst 和 -max_paths的用法一直不太明确,想请教下eg:report_timing -nworst 2 -max_paths 5 表示啥意思呢?感谢感谢!

网友A:
报告时间-nworst 2-最大路径  5   --->百度翻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告时间-nworst 2-最大路径  5   --->百度翻译

你好,max_paths n 应该指得是每个group内部的slack较小的n条path,请问-nworst n是代表什么呢?

网友B:
nworst是每个endpoint最多报几条path,默认为1,即每个endpoint只考虑最差的那一条path;
max_path是一共报多少条violation,默认=nworst,如果要设值,要求>=nworst。

楼主(2022-03-10):
引用 网友B:
nworst是每个endpoint最多报几条path,默认为1,即每个endpoint只考虑最差的那一条path;
max_path是一共报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