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attach technology库为什么不成功呢

楼主(2022-01-19):
请教大佬们1.对于一个库,我把这个库attach到tsmcN22的technology库一遍,CIW窗口显示成功,但是查看该库的properties时发现还是cdsDefTechLib技术库。。
2.我的具体信息如下:
virtuoso中,我先是新建了一个库选择的attach到tsmcN22的技术库,然后从一个GDS数据导入的库中复制了一个top cell过来,然后这个技术库的properties就变成了cdsDefTechLib技术库
我又把这个库attach到tsmcN22的technology库一遍,CIW窗口显示成功,但是查看该库的properties时发现还是cdsDefTechLib技术库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网友:
一般显示成功了,但properties还是没变,重启后应该就变过来了!

网友(2022-09-23):
楼主知道这个库怎么设计电路么?管子偏离平方律太严重了呀

网友:
是否Symbol大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