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输入对管如果每个是10个finger应该怎么匹配?

楼主(2022-01-19):
本人刚刚入手版图学习,请问各位大佬输入对管如果每个是10个finger应该怎么匹配?BAABBAABBA/ABBAABBAAB这样子可以吗?有没有必要将输入管专门设计成8个finger用BAABBAAB来匹配呢?
十分感谢!

网友A:
如果是差分输入需要改成8个,并且两排摆放(可通过W值减半),第一排ABBAABBA第二排BAABBAAB(大工艺)(小工艺就是ABAB;BABA),如果不是的话,改成8个也会好一点,即对面积不会有太大影响(高度增大25%)(高度若有影响,改成16个也可)。又可以做到更优质的匹配;如若不是匹配要求很高的管子10个进行你那样的匹配也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差分输入需要改成8个,并且两排摆放(可通过W值减半),第一排ABBAABBA第二排BAABBAAB(大工艺)(小 ...

感谢回答,学习了。
再请问一下,您说的大工艺指的是比较老的工艺,小工艺指比较先进的工艺是吧,那一般分界线是哪个工艺?鉴于电路中输入对管总宽度是60um,拆成8个finger的话每个的宽度不是整数,所以在考虑用10个finger,那么如果先之前说的BAABBAABBA/ABBAABBAAB算不算是共质心呢?

楼主:
感谢回答!
像您说的完整就是D1212121212D/D2121212121D吧,像这样会比D1221122112D/D2112211221D匹配效果好吗?另外像1212这种结构是没办法共用源漏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学习了。
再请问一下,您说的大工艺指的是比较老的工艺,小工艺指比较先进的工艺是吧,那一般 ...

大工艺指的是.250.18 .11等,小工艺示值40或28的,至于尺寸不是整数的问题,这个目前暂时没发现会产生什么影响 默认只要总尺寸是ok的即可,你说的这种匹配方式也是可以的,但是你看它并不是对称的,用在重要的地方就不太合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工艺指的是.250.18 .11等,小工艺示值40或28的,至于尺寸不是整数的问题,这个目前暂时没发现会产生什 ...

学习学习。感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