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下图的PN结charge density该如何理解

楼主(2022-01-19):
在gray的书中,有关于PN结的描述,但是这个charge density是怎么看的?

N参杂多子是电子,P参杂多子是空穴;

N级接正为反向偏置,为何它的charge density是+?

这个场强E=U*d不?

网友A:
PN接触时互相n的多子和p的多子会相互扩散,剩下的是耗尽区,n行的耗尽区是带正点,p型带负电
电场强度是电荷密度的对于长度的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N接触时互相n的多子和p的多子会相互扩散,剩下的是耗尽区,n行的耗尽区是带正点,p型带负电
电场强度是电 ...

你好,那为啥图中charge density的形状P与N会不同,长方形形状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那为啥图中charge density的形状P与N会不同,长方形形状不一样的?

应该是跟两边掺杂浓度 不一样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跟两边掺杂浓度 不一样有关系

从书上看它说浓度掺杂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跟两边掺杂浓度 不一样有关系

对该章节的后续推导分析,是坐标轴左右两边面积相等,代表浓度一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该章节的后续推导分析,是坐标轴左右两边面积相等,代表浓度一致;

也就是左右消耗了相同的空穴和电子嘛,按照1个电子+1个空穴相消,最后是应该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左右消耗了相同的空穴和电子嘛,按照1个电子+1个空穴相消,最后是应该这样
...

应该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