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in boost辅助运放多一条支路,论文说是相当于CMFB,可有人说明一下?

楼主(2022-01-19):
(图片)

网友:
没看懂走的什么反馈

网友:
说明:H就是最终结果

clear all
close all
clc

syms gmn gmp gmc gdsn gdsp gdsc gmbn gmbp gmbc C1 g1 C2 g2 CL gL s YL
syms vp vn v1 v2 vx
%eqx= i 流入 节点x - i 流出 节点x
eq1= (vp-v1)*gmp+(vn-v1)*gmn+(v2)*gdsn  -  v1*(gmbp+gmbn+gdsp+gdsn+s*C1);
eq2= (v1)*gdsn+(0-v2)*(gmc+gmbc)+(vx)*(gdsc) - ((0-v1)*(gmbn)+(vn-v1)*gmn+v2*(g2+gdsc+gdsn+s*C2));
eq3= (v2)*gdsc - ((0-v2)*(gmc+gmbc)+vx*(s*CL+gL+gdsc));

S=Solve(eq1,eq2,eq3,v1,v2,vx)
tmp=subs(S.vx,{C1,C2,g2,gL,gdsn,gdsp,gmbn,gmbp,gmbc,gmn},{0,0,0,gL,0,0,0,0,0,gmp});
H=simplify(tmp)
pretty(H)

%单独计算vp到输出
YL=gL+s*CL
Y2=(gmc+gmbc+gdsc)/(gdsc+YL)*YL;
Y1=(gmn+gmbn+gdsn)/(gdsn+Y2)*Y2;
Hp=gmp/(gmp+gmbp+gdsp+Y1)*(gmn+gmbn+gdsn)/(gdsn+Y2)*(gmc+gmbc+gdsc)/(gdsc+YL);
Hps=subs(Hp,{C1,C2,g2,gL,gdsn,gdsp,gmbn,gmbp,gmbc,gmn},{0,0,0,gL,0,0,0,0,0,gmp})
Hps=simplify(Hps)
pretty(Hps)

op的节点定义

op的节点定义

op的使用

op的使用

网友:
M1/M2出差分信号的时候,那34点的输出就是标准差分,因此用该差分增益去实现Gain-boost; 若M1/M2出共模变化,可以考虑12绑一起,34绑一起,发现12到34也为负向增益,那么INC即为参考电平,结合主OP(主OP一般cas-source接这里的Vin,cas-gate接这里的Vout)看会发现可以实现共模反馈,以确定主OP的cas-source电位,确定mirror的VDS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