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PLL中,电荷泵开关同时关上,但是电流不同时断开

楼主(2022-01-19):
如题,电荷泵同时关断,但是N管的电流先一步消失,P管随后消失,导致总电流增大,为什么会这样呢?

楼主:
还有N管打开的瞬间,电流会有过充是为什么呢

网友:
因为有charge injection

网友:
电荷注入和时钟馈通这两方面的影响吧,还是建议先看看电荷泵的非理想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