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根据LVS文件生成XRC文件

楼主(2022-01-19):
在没有XRC文件的情况下,可以根据提供的LVS文件生成XRC对应的规则文件

楼主:
我自己初步的感觉就是,DRC、LVS、XRC这些文件都是用语言编写的,如果能看懂,甚至可以自己去编写

网友A(2022-03-12):
pdf里也没写怎么将LVS改写为XRC文件?就是smic设置xRC的指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f里也没写怎么将LVS改写为XRC文件?就是smic设置xRC的指南而已。

再仔细看看

网友:
用过这个指南,是我没说明白,原以为能将LVS文件改成xRC,但smic的指南没有写如何编写*.R / *.C / *.S文件,没这些提取寄生的文件LVS仍是LVS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