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GNMOS的漏端比源端宽

楼主(2022-01-20):
为什么GGNMOS的漏端比源端宽?而且版图漏端金属也比源端宽

网友:
会有大电流,增加散热面积

网友A:
首先,需要搞清楚GGNMOS的ESD原理,当漏端发生ESD后,有大电流汇入,在漏区和衬底之间的PN结发生雪崩击穿,空穴从漏区注入衬底,在衬底的寄生电阻影响下,衬底电位增高。当空穴注入到一定值后(ESD电流大到一定值后),寄生的LNPN开启,开始泄放大电流。
但是!!!,过大的电流会发热,而寄生的LNPN的Vbe是负温度系数,温度升高导致Vbe减小,使LNPN泄放的电流更大,一直正反馈恶性循环造成第二次热击穿(不可恢复)。
所以!D区画大是为了增大散热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需要搞清楚GGNMOS的ESD原理,当漏端发生ESD后,有大电流汇入,在漏区和衬底之间的PN结发生雪崩击穿, ...

漏端比源端宽,很多人讲的是:Rd寄生电阻增大了,有一个限流、加压的作用,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你讲的是漏端金属比源端宽的原因吗?

网友:
就一个目标,让所有管子同时开启,防止被逐个击穿

网友:
一个是加宽漏端为了增加SAB这个层,也就是不做硅化,不让这个安培级的电流不会集中在表面,均匀的让电路往下面走。一般来说我们是希望进去的电阻小一点,出去的电阻可以大一些,这个是可以起到一个缓冲,这个代工厂这么做也是可以改动的,按照模块需要求也就是2K级别,需要满足1.3A电流。总的说来很复杂,还得自己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