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he effective length is less than or equal to zero

楼主(2022-01-20):
the effective length is less than or equal to zero

电路前仿真可以正常进行,但是当我用config把电路中的部分小模块替换成此小模块的后仿真网表,再次进行仿真,就会出现如上的问题,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的?

楼主:
解决了,需要在calibre界面设置一下length unit参数,我之前这里设置的是10e-6单位,所以抽取的网表里面,管子的参数是这么列的,举个例子,管子的w是5,length是0.2;而前仿真部分的网表,管子参数是w=5u, l=200n,所以这两个玩意就不能在同一次仿真里面搞啦,必须让大家统一。

网友A(2023-10-11):
请问怎么样具体操作呢?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样具体操作呢?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用前仿真没问题,calibre 后仿真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用前仿真没问题,calibre 后仿真出现这个问题了

我解决这个问题了,好像用最小宽度,finger太多就不行,我验证了一下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2024-07-24):
引用 楼主:
解决了,需要在calibre界面设置一下length unit参数,我之前这里设置的是10e-6单位,所以抽取的网表里面, ...

这个是在哪里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