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MC55工艺跑LVS不过

楼主(2022-01-20):
求大神帮忙看下什么问题,没遇到过,  打pin的话lable也不识别,lable也试过换pin层和drawing层都没用

网友:
M1_CAD    TEXT   这层

网友A:
他说了你的端口错误,可能的原因有:lable 的层次错误,(不要问我错了要打什么层,我也不知道你工艺);线连错了(确认没错那就找其他原因呗);或者lable没有打到metal线上(同上确认没错就找其他原因)。
还有错就靠你自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说了你的端口错误,可能的原因有:lable 的层次错误,(不要问我错了要打什么层,我也不知道你工艺);线 ...

关于metal1的层次就这几个都试过了,还是解决不了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确实是lable层次不对,这个工艺识别的lable层真难找

网友B:
有人知道为什么label非要单独弄一道layer, 不能直接和ME1一样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人知道为什么label非要单独弄一道layer, 不能直接和ME1一样嘛

M1是mask而M1_text是辅助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M1是mask而M1_text是辅助层

text又不会对mask产生影响  有什么关系

网友:
M1是mask而M1_text是辅助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