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帮忙分析比较器功能

楼主(2022-01-20):
小白一个,这是ISSCC上一个比较器,但是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工作的,有没有大神帮忙解释一下,另外还想知道这两个栅极上的电容和那两个开关有什么作用,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开关和电容应该是用来补偿offset的。论文名称有吗?

网友B:
Picture is not cle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和电容应该是用来补偿offset的。论文名称有吗?

A 1.1μm-Pitch 13.5Mpixel 3D-Stacked CMOS Image Sensor Featuring 230fps Full-High Definition and 514fps
名称是这个,另外还想问一下,这个开关时序以及电容大小有什么考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ture is not clear

这个可能会好点

网友B:
This comparator is used in the sar adc, uh?The switches and the capacitors uesd here are to sample the input signal and cancell the offset of the comparator and compare the input signal and ref signal. The switch timings need non-overlap. The vaule of the capacitor mainly depends on noise requirments of the sar adc. For further resarch, you can refer to chapter swithed capacitor of Razavi's bo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is comparator is used in the sar adc, uh?The switches and the capacitors uesd here are to sample  ...

谢谢,我再去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