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导电槽的作用

楼主(2022-01-20):
很少用到导电槽 只是在宽电源线 PAD上用到
最近看剖的芯片图像 发现他们电源上倒是很少用  一切看起来很重要并且比较 宽的信号线上 用导电槽了
  所以想知道导电槽除了 增强导电方向 的作用 还有什么其他一下比较重要的作用吗 ??

网友:
导电槽长啥样的呢

网友:
主要是金属过宽,防止机械应力吧,就像公路每隔一段会开一个槽,我理解是一样的作用

网友A:
其实不开也行的。。。

网友:
还是要开的,很多DRC都是规定了最大线宽的,而且开槽好像对增加电流能力有好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开也行的。。。

不开鼓包,平坦度以及电气方面的问题;这些都需要你承担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开鼓包,平坦度以及电气方面的问题;这些都需要你承担风险

我好像一直忽略slot 的问题。除非工艺厂说一定不可以,这个可能看自己对这个工艺厂有没有把握吧,没有做还是好些

网友:
开槽主要是防止变形

网友:
slot主要是DRC要求,高频开slot也是担心趋肤效应,开了slot后,周长变长,过电流能力变强

网友C:
1.工艺要求最大W<40u,你用50u的线宽会报drc,挖slot可以规避drc。
2.同样40u的线,挖slot比不挖slot过流能力强,参考趋肤效应。
3.对于金属应力这个说法,我认为在工艺要求范围内,工厂应该已经考虑进去了,只要满足drc,应该就没问题,所以这个说法可以参考1.
其他方面好像没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工艺要求最大W

网友:
趋肤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