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什么操作可以快速将200个pin统一更改pin的space

楼主(2022-01-20):
mpw的项目,由于电路的修改,layout中levelshift的cell电路发生更改,导致原本的200个pin位置要统一移动,有什么操作可以实现把这些pin按照新的space进行摆放呢?edit-advanced-align能实现吗?如果可以应该具体如何操作呢。

网友:
在virtuoso里可以先只显示pin所用layer,然后再objects里关掉Shapes,之后框柱整个layout,进行pin的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