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两种CMRR仿真的区别

楼主(2022-01-20):
本人小白  问一下这两个CMRR仿真区别,是不是一个采用闭环,一个没有,使得CMRR仿真曲线不同。                            L1[4R$J86G)W10}W8OSG0PM.png

网友A:
开环下工作点都不对吧,仿了个寂寞。

网友:
does first one work?

网友B:
这运放接电源不接地是认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运放接电源不接地是认真的吗???

我以为里面加了地,外面就不要加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环下工作点都不对吧,仿了个寂寞。

我仿真一下 开环得到的共模增益为-35db  可能确实错了,但是我想知道用闭环得到的CMRR会不会跟开环有很大误差,上面算出来有80db 后面有140db。小白一个,大佬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 V90U9ODO@_2UD8%[8)0(`1B.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