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objection

楼主(2022-01-20):
最近整理了一下UVM phase以及objection对应的源码,我把所有的核心的代码抽象了一下,用伪代码把所有的相关的function/task整理了一下。
UVM源代码的版本是UVM1.2
https://www.edrawmax.cn/online/s ... 1ec8a7585ec8adb0e95
大体的思路,我理解的是raise_objection和drop_objection,会通过递归的方式更新m_total_count[],类似于下图:

等到m_total_count == 0的时候,m_init_objection函数会被唤醒。进而trigger.all_drop event,然后execute_phase wait_for(all_drop),m_state=UVM_PHASE_READY_TO_END.完成一个phase

但是,有个地方没有看懂m_raise的函数里面,我就对一个简单的case的通路能整理清楚,但是这里实在不太理解是在做什么?

楼主:
难道是所有的raise_objection/drop_objection之后,但是set_drain_time之前有再次有raise_objection/drop_objection的操作?

网友A:
你搞这个干嘛,把objection里的process怎么实现搞明白就行了。

网友B:
没人回答的话等几天我回答,最近有点忙,这个部分我上次看也差不多一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搞这个干嘛,把objection里的process怎么实现搞明白就行了。

我觉得但看UVM其实就那点东西,但要是看细节追原因,还是源码能解开疑惑。源代码能够让人知其所以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人回答的话等几天我回答,最近有点忙,这个部分我上次看也差不多一年了 ...

我看了也有小一个月了,有些地方还是理解不了,如果没人点播一下的话,估计会一直卡在这里。希望大佬带我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但看UVM其实就那点东西,但要是看细节追原因,还是源码能解开疑惑。源代码能够让人知其所以然。
...

确实,uvm能用起来其实不难,绝大部分人也只停留在这个会用的阶段,可是也真的是在会用这个阶段,不太会有进一步的创新,目前已有的书上讲了的点会用,可是有的技巧是目前书上没有的讲的,看源码能看到别人是怎么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的,这个过程一定能学到新的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也有小一个月了,有些地方还是理解不了,如果没人点播一下的话,估计会一直卡在这里。希望大佬带我 ...

这个部分确实难

网友:
是的,下面的这一整部分都是在处理outstanding的objection drop, 细分成m_scheduled_list,m_forked_list, m_forked_contexts,如果没有outstanding的objection drop,直接向上更新total count, 如果有outstanding 的objection drop, 要根据outstanding 的 drop objection个数和准备raise 的 objection个数向上更新total count.

网友C:
  `uvm_info(get_name(),"drop 2nd",UVM_LOW)
  phase.drop_objection(this);
  phase.phase_done.display_objections();
  `uvm_info(get_name(),"raise 3rd",UVM_LOW)
  phase.raise_objection(this, "raise 2 objections", 2);
  phase.phase_done.display_objections();

outstanding drop1, 然后raise2, 实际向上更新total count加1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当一个drop之后count为0时,会唤醒execute scheduled那个线程,但是有可能在这个线程执行期间又一个raise起来了,这时候uvm的这一系列操作就是删除接下来要进入drain操作的objection信息使得他不会被真正dropp掉,因为这时相当于是reraise了他。意思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不知道表述清楚了没。看过源码的话应该能理解吧…

网友D:
包括diff_count那一块是为了比较这次raise的count和上次drop的count做一个比较,因为有可能上次drop count是10,这次raise count只有1,那么最后还是需要再次进入那个真正的drop线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uvm_info(get_name(),"drop 2nd",UVM_LOW)
  phase.drop_objection(this);
  phase.phase_done.display_ ...

感谢回复,这个地方我的理解就是正常的objection机制,不就是做了drop raise以及total_count的计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当一个drop之后count为0时,会唤醒execute scheduled那个线程,但是有可能在这个线程执行期间又 ...

也就是这块是在执行total_count = 0的时候,drop/raise objection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是要被忽略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包括diff_count那一块是为了比较这次raise的count和上次drop的count做一个比较,因为有可能上次drop count ...

大佬,能再讲清楚一些吗?还会没有太理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佬,能再讲清楚一些吗?还会没有太理解

手机码字可能说的比较混乱……。关于diff count,你可以先看一下通常的drop流程,比如第一次raise带count 10,会记录total_count【obj】和total_count【top】为10,然后接下来drop带count 10,你会发现这个时候total_count【obj】是0,但是total_count【top】是10。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个re-raise,他就需要做个判断。假设reraise的count是1,也就是说做完reraise,需要total_count【top】变为1,可是当前total_count【top】是10,所以需要调用一个对top的drop,drop的数量是1-10取反,也就是9,如果reraise的count是11,则只需要给top raise一个count 1就够了,这样total_count【top】就会变成11。然后再下次接着做drop就不会有问题了,否则会导致phase那边的退出可能会有问题,因为phase是会去看total_count【top】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这块是在执行total_count = 0的时候,drop/raise objection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是要被忽略掉的?

...

execute scheduled forks这个线程如果正常执行下去的话会结束当前phase,当这个线程走到一半的时候如果出现一个raise那么就需要让这个线程停止,uvm这里对这块停止功能的实现就是去那些队列里面搜,搜到想要停止的context就把他拿出来并且从队列里面删除,这样scheduled forks就会在一半的时候被关掉了,然后继续等下一次有效drop和total_count为0的时候。所以这个机制主要是为了total_count=0的时候又来一个raise objection的情况,drop objection跟这块没啥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这个地方我的理解就是正常的objection机制,不就是做了drop raise以及total_count的计数吗?
...

你没有看到我之前发的那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看到我之前发的那个图吧

图倒是看了,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在所有的count = 0 的时候,1 drop_objection + 2 raise_objection => total_count +1 这不就是objection的正常的机制吗?麻烦大佬解说一下这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码字可能说的比较混乱……。关于diff count,你可以先看一下通常的drop流程,比如第一次raise带count ...

reraise我看是在uvm1.1d的版本中才会有这个变量,我这个版本是UVM1.2的版本,好像有些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execute scheduled forks这个线程如果正常执行下去的话会结束当前phase,当这个线程走到一半的时候如果出 ...

看到很多大家的回复,其实我对您的理解是比较赞同的!我看的代码版本是UVM1.2,我看很多人提到reraise这个变量,在UVM1.1d的版本确实有这个变量,但是UVM1.2版本并没有涉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码字可能说的比较混乱……。关于diff count,你可以先看一下通常的drop流程,比如第一次raise带count ...

reraise这个概念该怎么理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reraise这个概念该怎么理解?

1.1我也没仔细看,我指的也是1.2的,虽然没有明确的变量但是我感觉这个概念还是在的,我的理解re-raise应该是说在一次drop_objection之后total_count为0时,应该要结束这个phase了,但是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又来了一个raise_objection,会把这个phase重新卡住继续等待drop_obje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我也没仔细看,我指的也是1.2的,虽然没有明确的变量但是我感觉这个概念还是在的,我的理解re-raise应 ...

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所有的raise_objection/drop_objection之后,但是set_drain_time之前有再次有raise_objection/drop_o ...

对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