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语言,用~> ->检索cell里面的label

楼主(2022-01-20):
我想找到cell里的label,该怎么找?下面有这个属性吗?有没有办法直接检索到label的坐标?

网友A:
cw~>??所有的东西都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cw~>??所有的东西都显示

是的,但是我可能用错函数了,我想找到layout里面layer的属性,不知道用哪个函数?

网友:
可以用dbOpen...打开cell进行读取。

网友:
label=setof(x cv~>lpps x~>layerName=="M1TXT")
site=label~>xy
试试这个看能不能找到坐标,M1TXT可以替换成任意你打label用的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