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ahb vip中ahb slave agent 中monitor抓到的transaction怎么送出来

楼主(2022-01-20):
Synopsys ahb vip中ahb slave agent中有一段:"... After the AHB transaction on the bus is complete, the completed sequence item is provided to the analysis port of slave monitor in both active and passive mode, which can be used by the testbench. "
可是我在svt_ahb_slave_monitor中没有看到analysis port,在svt_monitor中发现了一个 svt_debug_opts_analysis_port#(REQ) item_observed_port; 使用的时候总是报while
  the type of the formal is 'class uvm_pkg::uvm_port_base#(class   uvm_pkg::uvm_tlm_if_base#(class svt_ahb_uvm_pkg::svt_ahb_transaction,class         svt_ahb_uvm_pkg::svt_ahb_transaction))'.  不确定是不是应该用这个端口?
svt_ahb_slave_agent中有uvm_tlm_b_initiator_socket#(uvm_tlm_generic_payload) resp_socket; 发出的是response transaction socket,请问这个response transaction socket 是不是就是monitor 抓到的the completed sequence item?从名字上看起来觉得不是,使用的时候会报错,没例化就先使用。
现在搞不清楚到底怎么才能把ahb_slave_monitor抓到的transaction传输出来?向大神求救!!万分感谢~~

网友A:
正常的vip写法都会让agent的tlm链接到monitor,并且你agent已经有你标粗的描述了,肯定就在这个agent里,但不是你说的第二个,你说的第二个应该是tlm2的接口

楼主:
学习了一下call back的使用,使用call_back也可以解决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vip写法都会让agent的tlm链接到monitor,并且你agent已经有你标粗的描述了,肯定就在这个agent里,但 ...

嗯嗯,使用tlm port的时候总是报端口类型不匹配,我也是按照analysis_port的方式连接的,不清楚自己哪里没弄对。

网友B:
就是用这个端口item_observed_port去获取完整的总线事务的,应该是你的用法有问题。这玩意本质上就是一个analysis_port,你使用imp可以直接连接的,看log提示应该是声明imp端口时候使用的类型不对,这个item_observed_port是用的svt_ahb_transaction类型来进行声明的,我猜你可能是使用的子类ahb_slave_transaction来声明的imp端口,所以就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这个端口item_observed_port去获取完整的总线事务的,应该是你的用法有问题。这玩意本质上就是一个an ...

我确实是使用ahb_slave_transaction来声明的imp端口,改为用svt_ahb_transaction类型来进行声明,就解决了。前面没有注意到item_observed_port的传输类型。非常感谢!

网友C:
首先,你要去看你VIP的文档,monitor中提供了接口,可能需要配置VIP的某个参数使能这个端口,然后在用到的地方实现对应的write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去看你VIP的文档,monitor中提供了接口,可能需要配置VIP的某个参数使能这个端口,然后在用到的 ...

transaction类型,文档肯定会告诉你使用哪个transaction,monitor广播我用PCIE VIP都实现了,你遇到的问题VIP文档里面基本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transaction类型,文档肯定会告诉你使用哪个transaction,monitor广播我用PCIE VIP都实现了,你遇到的问 ...

嗯嗯,我会好好看文档的。非常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