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layout输出问题,想请教下有会的大佬的吗?

楼主(2022-01-20):
我想问下,就是我用的是台积电65nm的工艺库,当时是器件库导入进去了,但是还一些环境没配置好,我查看他的nmos layout版图输出的时候,发现出现了像截图那样的情况,请问是什么原因呀?有知道的大佬吗?恳请帮忙解答下

网友A:
将这三个库环境分开设置就好。

网友:
2楼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这三个库环境分开设置就好。

前两个的tsmc13rf和tsmc18rf是之前别人已经装好的库,然后我自己装65nm的库时候,不知道那一步出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两个的tsmc13rf和tsmc18rf是之前别人已经装好的库,然后我自己装65nm的库时候,不知道那一步出错了。。 ...

65nm的工艺我没碰过,只是看到你将三种(13、18rf、65nm)不同的工艺放在一个环境下,这样的话,在你打开不同的库时,应该只能吃进一种工艺的tf文件,而三种工艺一定有三种不同的tf,但你却说13和18rf可以共存,我就真不知道原因了。不过给个建议,你可以新建个路径,与前两个工艺分开,然后将65nm工艺装一下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65nm的工艺我没碰过,只是看到你将三种(13、18rf、65nm)不同的工艺放在一个环境下,这样的话,在你打开 ...

不同的工艺我从来没有放在一个路径下装过,都是分开路径,然后再创建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nm的工艺我没碰过,只是看到你将三种(13、18rf、65nm)不同的工艺放在一个环境下,这样的话,在你打开 ...

好的,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工艺我从来没有放在一个路径下装过,都是分开路径,然后再创建环境。
...

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之前问了我老师,他说13rf的有问题,用不了。只有18rf的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之前问了我老师,他说13rf的有问题,用不了。只有18rf的能用。。。 ...

这我就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