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glitch free clock mux 的时序约束问题

楼主(2022-01-20):
如图,是一个glitch free clock mux 的电路图,我尝试着写了一个sdc约束,但是不确定写的是否完整正确,还请大神指教。
下面是sdc约束:

create_clock -period 8  -name clk0 [get_ports clk0]
create_clock -period 10  -name clk1 [get_ports clk1]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mid0 -divide_by 1 -source clk0 [get_pins AND0/Y ]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mid1 -divide_by 1 -source clk1 [get_pins AND1/Y ]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outclock0 -divide_by 1 -source clk_mid0 [get_pins OR/Y ]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outclock1 -divide_by 1 -source clk_mid1 [get_pins OR/Y ] -add

网友A:
你后面又定义那么一串的generated clock目的何在,没啥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后面又定义那么一串的generated clock目的何在,没啥意义

只需要约束最后的outclock那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需要约束最后的outclock那里吗?

最后OR输出不需要create_generated_clock

网友:
我同事的case, 只對OR2輸出作約束
create_clock -period 8  -name clk_8ns [get_pins U_or/Z]

我的project是
create_clock -period 8  -name clk0 [get_ports clk0]
create_clock -period 10  -name clk1 [get_ports clk1]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8n [get_pins u_OR/Z] -divide_by 1 -source [get_ports clk0]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10n [get_pins u_OR/Z] -divide_by 1 -source [get_ports clk1]
不知這樣適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