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FPGA需要收发器?

楼主(2022-01-21):
大家好,
我刚刚入坑FPGA,我发现FPGA有一个I/O接口,我上网查了一下,原来他是叫 收发器(Transceiver)
我想问各位大神们,
1)为什么FPGA需要收发器呢?
2)FPGA收发器是必然的吗?
3)FPGA收发器在我们现实生活有什么应用?可以让我参考,增加我的理解。。。。

渴望认识一个FPGA大神做我师傅啊!

网友A:
收发器(Transceiver)是用于高速信号通信的,也是常说的Serdes。现在的FPGA资源足够丰富,比较适合大量数据处理,而FPGA自己本身跑的频率不高,用普通IO的话,需要大量的IO管脚,只能通过高速数据接口转换成并行数据后处理。FPGA收发器是必然的,也非常适合FPGA的应用。FPGA收发器应用非常广泛,比如PCIe、Ethernet、SRIO、Jesd204、MIPI、DP等各种高速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发器(Transceiver)是用于高速信号通信的,也是常说的Serdes。现在的FPGA资源足够丰富,比较适合大量数 ...

大概明白了,但是但后面应用我又不理解了。。。PCIe,Ethernet,等等不是另一种接口吗?为什么Transceiver 又和PCIe,Ethernet那些有关系?
你看看下面的图。。。能解释更明白点吗,不好意思 各个接口样子貌似不一样,如何一起应用呢?愚昧的问下。。。
  Transceiver 是这样。
PCIe确实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发器(Transceiver)是用于高速信号通信的,也是常说的Serdes。现在的FPGA资源足够丰富,比较适合大量数 ...

前面我明白了,但是到后面应用我又混淆了。愚昧的问下,Transceiver 和那些PCIe,Ethernet 等接口不是不一样的吗。那么Transceiver是如何应用在PCIe,Ethernet那些呢?
大大能解答吗?我还在学习中,想找个FPGA师傅拜师。

下面的图是各个接口的样子,如何一起应用?

这个是Transceiver,
这个是PCIe。

网友B:
Transceiver是实现PCIe,Ethernet,SRIO等高速接口的物理层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ansceiver是实现PCIe,Ethernet,SRIO等高速接口的物理层电路

是不是所谓的PHY?PHY就是Transceiver,并不是图上的那个接口吗?

网友:
最新的收发器有interlaken, 也是高速接口的物理层电路。提供12Gbps以上速度。

网友A:
Transceiver就是PHY,MAC不同就是不同的协议和规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nsceiver就是PHY,MAC不同就是不同的协议和规范了。

谢谢大大,你的解释让我茅塞顿开。对于transceiver 我大致上了解了。现在我有新问题,我们都知道PCIe可以设置为EndPoint 或者是 RootPort。
请问EP和RP的PCIe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功能也不一样啊吗?
根据我的了解,EP的PCIe就是GPU,NVMe SSD,Wifi card等等。 平时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到Root Port 的PCIe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大,你的解释让我茅塞顿开。对于transceiver 我大致上了解了。现在我有新问题,我们都知道PCIe可以 ...

电脑里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