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芯片中的sram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22-01-21):
最近在研究芯片top,发现其面积组成总共有4部分,analog/digital/sram/IO,其他3个都知道是做什么的,但是sram不太清楚,有同事说是用来放寄存器的控制字值的,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就是芯片里的spi?请大家指点

网友:
就是存储器,片上的一般是缓存吧

网友:
sram一般是背靠背的反向器结构,再加上set和rest端进行数据存储用的,掉电挥发型,一般用来存储上电后,芯片的triming value,或者临时使用的code
我家的芯片是上电,初始化执行一系列命令,把存在某个地方的数据(出厂不能改的)送到sram里,然后芯片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