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大家,工程实践中亚稳态是不是通常发生在跳变沿对齐

楼主(2022-01-21):
具体来说是,
数据跳变沿和时钟跳变沿对齐,导致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不满足要求,从而可能导致亚稳态。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A:
个人理解
基本是这个意思
不过没法严格到一个精确的沿,而是宽度很小的时间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
基本是这个意思
不过没法严格到一个精确的沿,而是宽度很小的时间窗口 ...

嗯嗯,感谢解惑!

确实原理和实际上是有出入的,还想问下,这个宽度很小的时间窗口有什么办法知道具体数值呢?
主要是想设置亚稳态实验,然后观测现象,并用一定的方法消除

网友B:
亚稳态只有在信号跳变时才能发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感谢解惑!

确实原理和实际上是有出入的,还想问下,这个宽度很小的时间窗口有什么办法知道具体数 ...

个人理解
对于触发器来说,这个时间窗口一般就是setup和hold所界定的一段时间,具体值要看工艺厂商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稳态只有在信号跳变时才能发生

有什么方法可以观测到亚稳态现象吗?只能上板测试,比如用ILA核来观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方法可以观测到亚稳态现象吗?只能上板测试,比如用ILA核来观测? ...

可以看看这个文件,我没具体实施过,你自己研究。
xapp094_Metastable Recovery in Virtex-II Pro FPGAs.pdf (495.24 KB , 下载次数: 2 )

触发器的采样窗口时间,我只记得xilinx很早的数据手册提供,比如spartan-3an在老版本的手册中写过,印象中是几百ps,结果,xilinx在新版手册中改成了这样:

网友(2022-02-22):
差不多这个意思,亚稳态说白了就是时钟采样时,如果时钟沿与信号的跳变沿非常靠近时,由于没有做良好的同步处理,导致建立时间或者保持时间没满足要求,所以采样时可能采样到沿左侧,也可能采样到右侧,这种不确定的状态就是亚稳态。

楼主(2022-07-26):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这个文件,我没具体实施过,你自己研究。

哦哦,看起来是不方便提供具体数值了,只有模糊的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