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开环与闭环的相位裕度问题

楼主(2022-01-21):
模拟小白求助:关于运放开环与闭环的相位裕度问题。楼主的结构很常规,输入输出都是差分,闭环的Rf是8MΩ,Rin是1MΩ。负载5pF。然后里面的运放是两级运放(折叠共源共栅+共源+米勒补偿+共模反馈)。我先是,不加Rin,带着Rf的8MΩ(带者Rf是听师兄的建议仿真开环的时候尽可能带者反馈电阻,不过也可以不带)和负载5pF仿的开环增益与相位裕度,调到了70多度,80多dB的开环增益。然后加上Rin是1MΩ去仿闭环增益,这个时候,低频增益确实是8倍,但是相位裕度就非常差了,都不到10度。这是正常的么。我需要关注这个闭环的相位裕度么。因为后来我也试着,在闭环下去调,调到了60多度以后,再把Rin去掉,再仿开环,这个时候开环相位裕度又出现了明显的补偿过度的现象。

网友:
只有闭环才有相位裕度的说法吧

网友:
相位裕度是开环的概念

网友:
建议用diffstbprobe做闭环仿真

网友:
稳定性分析是为了避免反馈产生的振荡,开环都没有反馈,哪里还需分析相位裕度。
做仿真要闭环。
开环增益的频率特性相当于反馈系数为1的环路增益,所以才会用开环传递函数推零极点以及幅度相位关系。

网友:
you need to make sure what is open loop and closed loop? what is phase margin? and what is the closed loop gain and opamp input to output gain? btw, your testbench of closed loop gain doesn't looks right.

楼主:
感谢回答。现在搞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