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器件做匹配时要不要遵守“竖向走奇数层金属,横向走偶数层金属”?

楼主(2022-01-21):
如题,请问器件做匹配时要不要遵守“竖向走奇数层金属,横向走偶数层金属”?“竖向走奇数层金属,横向走偶数层金属”在哪些地方才需要遵守?请各位指教!

网友:
随便啦,横竖都是些相对的啦

网友A:
主要是从整体出发考虑,保持横竖都一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从整体出发考虑,保持横竖都一致就可以了

是不是这样理解:没有严格规定竖线就得奇数层来走,若某层的金属走了竖,那最好整个电路这层金属就只走竖线?
另外问一下,比如差分对版图匹配,第1层金属走竖、第2层金属走横的话不方便布线,那像这种不是长走线,我能不能1层既走竖又走横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样理解:没有严格规定竖线就得奇数层来走,若某层的金属走了竖,那最好整个电路这层金属就只走竖 ...

这样理解也可以,一般TOP人员会规定好线的横竖的,M1横竖关系不大。因为上层连线一般用不到M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理解也可以,一般TOP人员会规定好线的横竖的,M1横竖关系不大。因为上层连线一般用不到M1
...

学习了,感谢

网友:
一般TOP人员会规定好线的横竖的,M1横竖关系不大。因为上层连线一般用不到M1

网友:
不要!
不要!
不要!

网友:
先进工艺里会有最小尺寸方向,这种时候就会要求metal的走向,奇纵偶横还是奇横偶纵就看工艺里的要求了

网友:
在layout设计中没有这个规则设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