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55工艺后仿真文件

楼主(2022-01-21):
如题,小弟最近在做smic55nm的版图,后仿真在提取寄生参数这块进行不下去了,恳请有做过这个工艺的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说具体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具体问题呀

提取寄生参数的时候用lvs文件会提示缺少文件,这个文件我没有

网友B:
电容电阻文件一般在RCX(PEX)或者PDK目录下,如果没有就去问FAB要。我记得我之前做的一个SMIC项目就没有带这个文件,直接问FAB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电阻文件一般在RCX(PEX)或者PDK目录下,如果没有就去问FAB要。我记得我之前做的一个SMIC项目就没有带 ...

对的,现在只能联系FAB要文件了

网友(2025-03-29):
引用 楼主:
对的,现在只能联系FAB要文件了

你好 要怎么联系FAB要文件 你要到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