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源端和漏端有区别吗?

楼主(2022-01-21):
大神们,我第一次画layout分不清楚mos管的源漏端,我看资料好像说的没区别,但有时候又要翻转一下,就感觉有区别了?
这个mos管,哪个是源哪个是漏呀

网友:
如果只看这一个管子 那就是左边源右边漏

网友:
没区别,但也不要随意使用

网友:
对称器件不区分源漏,非对称器件必须区分源漏

网友:
一般在Y方向正中间的位置有S或者D的字样
或者你从schematic用layoutXL导出器件,器件会自带连接关系的,不会连错

网友:
插指结构里面是有区别的:比如finger数为3的时候,D S 并不对称。

D S 对称的时候是没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