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一下virtuoso中批量放置metal和via的相关操作

楼主(2022-01-21):
模拟射频layout中,看到别人做了批量的控制信号连线很规整,1.想请教一下如图一所示的,把metal等距放置而且metal还正好差一个via是如何实现的呢?应该不会是手动一点点调的吧。

2.如图2所示的via摆放等距,请问virtuoso中有这种梯形等差摆放shape的操作吗

网友A:
有一个快捷键(ctrl+shift+X)然后选中path线后左键点击是拐弯,空格是选择跳到的层次,F3可以设置间距数量之类的

网友A:
这个快捷键默认是打一个via的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快捷键(ctrl+shift+X)然后选中path线后左键点击是拐弯,空格是选择跳到的层次,F3可以设置间距数量 ...

学习了

网友:
麻烦一点的呢,按楼上那样操作也能完成类似的工作,要是想高大上一点,可以用skill写脚本,自动连线打孔,或者用skillcad工具(单独收费的)也能完成这种连线,只要设置好参数,自动连线打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快捷键默认是打一个via的孔

这个感觉也还行,孔的话,后期选中完,一下改成两个的,其实完全手工去做,也挺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快捷键(ctrl+shift+X)然后选中path线后左键点击是拐弯,空格是选择跳到的层次,F3可以设置间距数量 ...

多谢指导,学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感觉也还行,孔的话,后期选中完,一下改成两个的,其实完全手工去做,也挺快的,
...

可以在wire assistant 中设置成默认2个孔,过孔尺寸可以在 layout editor options——wire editing 中设置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wire assistant 中设置成默认2个孔,过孔尺寸可以在 layout editor options——wire editing 中设 ...

wire assistant在哪,没找到啊,你是create -- wire --- bus,然后设置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re assistant在哪,没找到啊,你是create -- wire --- bus,然后设置的吗?

工具栏空白处右键(注意要在XL下才有),

网友D(2023-03-16):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wire assistant 中设置成默认2个孔,过孔尺寸可以在 layout editor options——wire editing 中设 ...

能回复个图文教一下吗

网友(2024-08-19):
引用 网友D:
能回复个图文教一下吗

网友(2024-11-05):
引用 网友D:
能回复个图文教一下吗

wire assistant-> pin escape -> via "..." -> net >把 min number cuts改成2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