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ual gate oxide process 的意思?

楼主(2022-01-21):
在 DR 中  半导体工序中 写到“

dual gate oxide process
dual gate oxide LP(1.1V/2.5V or 1.1V/2.5V)

这是代表什么含义??

网友A:
1 dual gate oxide process:提供两种不同栅氧厚度,薄栅氧层为core device,厚栅氧层为I/O device
2 有两种方案:
① core device Vt: 1.1V    I/O device Vt: 2.5V
② core device Vt: 1.1V    I/O device Vt: 3.3V (我猜你打错字了,应该是3.3V或者1.8V)

网友(2024-06-28):
引用 网友A:
1 dual gate oxide process:提供两种不同栅氧厚度,薄栅氧层为core device,厚栅氧层为I/O device
2 有两种 ...

我觉得Vt写错了吧。应该是power sup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