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想学习写一个脚本,就是在layout下按一个键,可以自动弹出stream out gds,这个要怎么设...

楼主(2022-01-21):
如题

网友:
写一个skill脚本,然后virtuoso里面自己定义快捷键,按下就自动执行该脚本。这两步自己都可以找资料完成。

网友:
算不上脚本啦,很简单的快捷键设置,自己查一下ug可以查到的,快捷键自己在bindkey里设置 pipoDisplay(transStreamOutNewForm)

网友A(2024-03-19):
skill调用shell脚本导出GDS
procedure(strmout_gds()

    let((cvId)
         cvId = geGetEditCellView()
         library_name = cvId~>libName
         cell_name = cvId~>cellName
         shell(strcat("source /home/VNC10/project/leveret_JL2/virtuoso/layout_strmout.sh " library_name " " cell_name))
         )
       )

hiSetBindKey("Layout" "<Key>7" "strmout_gds()")

//shell函数strmout,放在和cds.lib相同目录下,会自动匹配库
#!/bin/bash
library=$1
cellname=$2
/home/edatools/cadence/IC618.070/bin/strmout \
-library $library  \
-strmFile $cellname.gds \
-runDir /home/VNC10/project/leveret_JL2/GDS \
-topCell $cellname \
-view layout \
-logFile strmOut.log \
-convertDot node \
-case preserve \
-techLib hb180ejl2 \
-layerMap /home/VNC7/foundry/hynix/HB180EJL2/PDK/hb180ejl2/hb180ejl2.layermap

网友B(2024-11-19):
引用 网友A:
skill调用shell脚本导出GDS
procedure(strmout_gds()

请问有导入GDS的脚本命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导入GDS的脚本命令吗

没怎么用过导入GDS,不清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导入GDS的脚本命令吗

hiSetBindKeys( "Command Interpreter" list(
list("<Key>F4"           "pipoDisplay(transStreamOutForm)")
list("<Key>F6"           "pipoDisplay(transStreamIn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