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x_cap 违例

楼主(2022-01-21):
请问 前辈们 ,为何我这里会出现VDD15 的电源网络 cap违例呢? 我的确是声明为了电源网络,应该不会报出来的。请问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你逻辑网表怎么把pg net吐出来?重新出个正常的网表吧。

网友B:
PT的网表里面怎么会有电源连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逻辑网表怎么把pg net吐出来?重新出个正常的网表吧。

可以确定网表 确实是没问题的,我这是在做placement后出现的问题,这是我做了几遍后出现的问题,一开始是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的,难道是我read_def 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的网表里面怎么会有电源连接呢

我这是在pace阶段,这是ICC报出的结果,难道和我创建电源网络有关? ,请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是在pace阶段,这是ICC报出的结果,难道和我创建电源网络有关? ,请指点

...

你这是icc里面报的,还是pt里面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icc里面报的,还是pt里面报的

ICC里报的

网友B:
你的net属性是啥,pg的话工具应该会认的,或者你是不是pg有信号p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net属性是啥,pg的话工具应该会认的,或者你是不是pg有信号pin?

属性是power 的,请问怎么知道是信号pin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