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生成DDR核的问题

楼主(2022-01-21):
使用版本ISE14.6
芯片XC7K325T
问题:
我需要使用两片DDR2,
在生成DDR核时,如果选择生成2个DDR控制器,那么后续只用DDR3可选 ,不支持DDR2,所以此路不通
如果选择生成一个DDR控制器,作两次实例的话,出现很多问题,
先是不能共用一个iodelay_ctrl我在约束里设置了一下,这个错误没有了,
又出现如下错误,请问,有谁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谢谢
Place:1500 - The component u0_ddr/u_memc_ui_top_std/mem_intfc0/ddr_phy_top0/u_ddr_mc_phy_wrapper/u_ddr_mc_phy/ddr_phy_4lanes_0.u_ddr_phy_4lanes/ddr_byte_lane_A.ddr_byte_lane_A/phaser_out belongs to a RPM (its structure is printed below) with 10 instances in the design, and there are only 4 suitable sites to place such RPMs in the device.

网友A:
这是因为你选用的XC7K325T 只有4个ddr_byte_lane_A硬件 ,没法支持支持两个DDR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你选用的XC7K325T 只有4个ddr_byte_lane_A硬件 ,没法支持支持两个DDR控制器。 ...

不能支持两个DDR控制器???哪可就麻烦啊,那为什么会支持两个DDR3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