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奇怪的FILL类型

楼主(2022-01-21):
在数字layout里会有一种filler  N/PMOS的S/D接到电源,栅极悬空,这种确定没有问题吗,
哪位大神能帮忙分析下原理
如图

网友:
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A:
这个不构成floating gate啊,你自己画下电路图就理解了;

floating gate怕的是因为gate悬空,被充电到相对高电位,然后再S/D之间产生大电流。这个GATE会被充电到高电位,但是不会造成S/D之间的大电流,因为S/D短接在一起了。电路上等于是两个MOS电容的背靠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构成floating gate啊,你自己画下电路图就理解了;

floating gate怕的是因为gate悬空,被充电到相对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