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pr之后的网表文件在Modelsim和在Cadence中后仿结果不同

楼主(2022-01-21):
在Innovus中做了pr,然后得到了网表文件:1. 输出了Power和GND的.v网表导入Cadence中作为Symbol建立了testbench仿真,在ADE中载入了sdf文件做tran仿真。

2. 无Power和GND的.v网表导入ModelSim中,使用testbench.v代码进行了仿真,同时也载入了sdf文件和库文件。
但是这两个仿真软件得到的结果却不一样:
ModelSim的后仿真结果与源代码在ModelSim中的仿真是一致的,所以现在感觉Cadence中的仿真结果是有错误的。但是我对比过输入端口的数据,全部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一致性呢?关于debug各位大佬能否给一些建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是的我发现我的.X文件之前生成得有问题,现在我重新生成了,但是ADE L在ams环境下仿真遇到了这个问题 ...

是用 ncsdfc <your_sdf> 生成的 compiled SDF 吗?貌似 SDF command file 语法错,第二行是 SCOPE 吧?最后是不是缺了 ;
COMPILED_SDF_FILE = "<your_path>/MASH_DSM.sdf.X" ,
SCOPE = <your_testbench_schematic_name>.I0 ;

网友A:
查一下log里sdf annotation,也许scope没对上

网友B:
赞同楼上,请问楼主在哪搞得icc或者innovus教程啊,有推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log里sdf annotation,也许scope没对上

请问这个log文件是在哪里查看呀?ADE的仿真lo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同楼上,请问楼主在哪搞得icc或者innovus教程啊,有推荐的吗

B站上就有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log文件是在哪里查看呀?ADE的仿真log吗?

找xrun.log, 应该在/psf下面,打开后找SDF statistics,如果%很低,说明sdf没有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xrun.log, 应该在/psf下面,打开后找SDF statistics,如果%很低,说明sdf没有对上

嗯嗯是的我发现我的.X文件之前生成得有问题,现在我重新生成了,但是ADE L在ams环境下仿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是的我发现我的.X文件之前生成得有问题,现在我重新生成了,但是ADE L在ams环境下仿真遇到了这个问题 ...

截屏的第一第二行似乎是说compiled SDF有问题
看上去irun版本很老了,要不装个Xcelium 19.x, 20.x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 ncsdfc  生成的 compiled SDF 吗?

嗯嗯是的,原指令如下:ncsdfc -output MASH_DSM.X MASH_DSM.s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同楼上,请问楼主在哪搞得icc或者innovus教程啊,有推荐的吗

https://www.mics.ece.vt.edu/ICDe ... ce/digital_pg1.html
还有这个网站的教程我也觉得蛮详细的,dc,icc和encounter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mics.ece.vt.edu/ICDesign/Tutorials/Cadence/digital_pg1.html
还有这个网站的教程我也觉得 ...

感谢楼主,楼主太强了